求教!密封圈损耗如何计算?

楼主(2009-06-21):
在做该死的设计作业,现在要算密封圈的损耗,就是一个齿轮箱的轴密封,中文我实在是不知道具体怎么说,我现在已经根据轴直径,转速查了速度,但是接下来因该怎么算他的损耗就不知道了,真是郁闷死了。
希望各位达人帮我解答下!多谢了!

楼主:
唉。没人知道吗?
我只能用最简单的方法计算了。P=X *d2*n/1000,x=1.1

网友:
感觉这个应该是根据功率、载荷、作业环境等因素选择相关的参数直接算出来的吧,期待高手。

网友:
楼主的问题,涉及到密封圈的损耗,应该还有一个磨耗系数,不同材质、不同配方的橡胶,各有不同的磨耗。由于对橡胶行业的知识了解不多,未能提供更多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