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很不漂亮,就向菊花一样---请教

楼主(2009-06-21):
各位:我现在用的是加工中心来倒孔的周边角,就是用大号的中心钻头。参数完全按照刀具厂商提供的数据,可为什么倒出来的很不漂亮光滑,就向菊花一样?谁能教我为什么?谢谢

网友:
有振动声音吗?刀具是否存在偏心,加工中心倒角建议用专用倒角钻,普通中心钻不好

网友:
工件是什么材料啊?
楼上的朋友说的很好,用专门的倒角钻头,再选择合适的参数,避免刀具振动就可以了.

网友:
VC不要太高

网友:
具体的参数讲一讲?

网友:
转速太快或是倒角刃磨的太虚

网友:
数控加工原本就是近似加工,如果,数控机床的分辨率大的话,就会出现加工刀痕。

网友:
主要是振动造成的,具体分析原因,采取措施

网友:
用专用倒角钻,22直径的,进给0.15。转速300。

网友:
最后80 转,停留1秒。粗糙度估计1.6.

楼主(2009-07-21):
谢谢各位,我试试

网友:
问下,你是先钻好孔再倒角的吗?* t" i. C. b6 }; N" G
孔是多大的啊?

网友:
用专门的机夹倒角刀,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