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差0.08,有没有办法修复?

楼主(2009-06-21):
有一材料为45号钢的 正方体 ,每个对应的面之间的尺寸公差是0.03,  由于磨得时候工人大意,超差0.08,就是此表面小了0.08。

  请问各位高人有没有办法修复  ? 谢了。

网友:
试试表面镀铬,然后在磨到尺寸

楼主:
2# FLEI200410

楼主:
谢了   请问 镀鉻最多可以 镀多厚  它的 耐磨程度怎么样啊

网友:
镀硬铬比较耐磨,厚度可以与厂商商讨

网友:
一般镀层只有0.15mm,再看形位公差是否满足

网友:
有刷镀工艺,可以修复磨损的气缸等,可以试试

网友:
和设计人员联系,看看是否是关键尺寸,再处理,

网友:
镀硬铬是可以的,我以前帮人修过轴,当边镀了0.05MM 再外圆磨修一下。

楼主:
在下谢谢 大家 累

网友(2009-07-29):
呵呵
不错
镀铬不错.厚度也可以 达到.镀后在磨床修正下.

网友(2010-06-23):
等离子或电弧喷涂镍铬涂层,有特别要求的话还可以做别的材料,面积一平方以内半小时搞定,再超差了再来一遍,哈哈

网友(2010-07-27):
应该是可以镀硬铬,再用磨床磨到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