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40cr,需要调质hrc22~28---求助

楼主(2009-06-21):
材料40cr,需要调质hrc22~28.
请问:
1.这么细长的轴,调质后会不会变形?
2.粗加工到什么情况下,调质比较好?
补充:
轴的两端用滚丝机滚m14*1.5的螺纹
其中一端有将近100mm的深孔。
用20mm的棒料加工的。

网友:
用调质棒料加工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加工前现将棒料调质处理到要求的硬度再加工。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专家大哥。

小弟,还想请教一下,如果批量加工这样的零件,用什么的车刀比较好呢??

我是天津的,这里调质处理1吨材料的价格是人民币1400,这样的价格合理吗?

网友:
合理呀 我们这也要1200

网友:
调质处理1吨材料的价格是人民币1400??

我这里要5000多呢

楼主:
那看来价格是差不多了。。。。。。

用什么刀加工比较好呢。。。

网友:
棒料直接调质!就可以

网友:
变形后可以校直!!淬火温度840-860保温一个半小时

网友:
调质棒料加工,加工前现将棒料调质处理到要求的硬度再加工

网友:
直接调质圆钢,不用粗车

网友:
像这样的棒料调制后外表面跟里层硬度能差多少呢

网友:
基本一模一样

网友(2009-07-29):
HRC28  随便都可以达到

网友:
刀具,合金刀具就可以啊
硬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