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细长的轴,调质后会不会变形?

楼主(2009-06-21):
材料40cr,需要调质hrc22~28.
请问:
1.这么细长的轴,调质后会不会变形?
2.粗加工到什么情况下,调质比较好?
补充:
轴的两端用滚丝机滚m14*1.5的螺纹
其中一端有将近100mm的深孔。
用20mm的棒料加工的。

求详细的加工工艺。。。谢谢啦。。。。

网友:
这位朋友 ,我可以把我的意见写给你!但你图纸显示不清楚 ,我只有就大概意思给你说
首先你加工的是NCL
把毛坯件拿好 因为一般的3爪夹紧部分都有40个毫米长,你 的工件长度是223 ,应该往后夹到d20的地方 将长度加工到232 ,长度到位.
粗加工左端到D20台阶出(滚花的地方)加工到d15,留30丝余量 ,把左端的d7可以顺带精加工+0.5x45度倒角.
把左端的粗加工后 ,夹到滚花处倒过来把右段的1个毫米长度余量切除0. 5 留50丝最后精加工 第一段M14X1.5外圆14到位,d14内孔加工到位+倒角45度,d14.7外圆端车到d15和刚才的左端一样,将尺寸粗车到d20到位!
第二步加工中心CNC
把加工的棒料拿到4轴加工中心 ,d14处用卡盘夹紧5个毫米以上,把做好的d7孔拿来做顶针用,打表保证同心度,将第4轴旋转到0用d7铣刀铣通8毫米处(与内孔7相通) ,方用铣刀7铣出,旋转90度 圆弧也刚好处于加工部分,用d2铣刀走出R2圆弧,(也可用R2球刀O度时候走出来) ,把右端M14X1。5螺距处的长度为10的扁方用铣刀7铣出,如果是5轴 d8斜孔就容易打出来了,加工出滚花(或者用滚花机子)此孔精度不高,把工件拆下用角度器打出60度(或者摇臂铣上倾斜60度加工)!
第3步精车NCL
车床以d7孔打顶针,
精加工外圆d14.7 ,d17,左端一样,同步进行保证同心度(圆跳动)
将长度尺寸53.002加工到位
把最右端螺纹加工到位!
累死拉 ,自己好好看看 ,像我所说的CNC加工,如果在没有的条件的情况下普通铣床同样可以完成!
愿你成功!

网友:
第一段有我改错拉,你改下  应该是将毛坯长度第一次加工左端  尺寸在233最后 ,车右端的时候长度切除 ,就保证你要232尺寸拉!

网友:
这东西调质肯定是要变形的,不知道楼主的工件可不可以手工校正呢,如果可以就很省事了。。。

网友:
上面这位朋友说的对,提醒我了,如果工件要调质处理的话,那么我的加工工艺就少了一部分,谢谢你的 提醒,我们共同告诉他。40cr的材料热处理后会变形,但如果工件要求较高度话 ,我 建议可以把外圆留0.1丝的余量,等到调质完成后,拿到外圆磨床精加工!这样加工就过关!

楼主:
上面这位朋友说的对,提醒我了,如果工件要调质处理的话,那么我的加工工艺就少了一部分,谢谢你的 提醒,我们共同告诉他。40cr的材料热处理后会变形,但如果工件要求较高度话 ,我 建议可以把外圆留0.1丝的余量,等 ...
引用 网友A:

调质后,变形量一般有多大呢???

是否可以 打好长孔,铣扁,滚螺纹后,调质呢???

调质后用什么车到比较好。。。。。。。

这个轴我做批量生产。。。一天要300支的。。。。

网友:
调质 加工 磨

网友:
棒料下料后就调质

变形多大要看你的热处理工艺,比如工件在炉内的摆放姿势,入油的姿势
如果立着调质应该变形很小,

网友:
调质并不会使工件有多少硬度的,一般的硬质合金的车刀都可以车的,一般是开粗后在调质,但是楼主的工件直径不大,可以下料后直接调质,然后在手工校正,在完成其他工序就行了。

网友:
可以先 下料(注意留出工艺夹头部位)→调质22~28HRC→校直→车加工内外圆,尺寸精度高的地方应留磨削余量(一般0.2~0.3即可)有孔一端留工艺夹头并车60°锥面→铣槽尺寸达图→顶磨各外圆保证精度→车加工去除工艺夹头。在周转过程中应用立放的方式周转。注意热处理最好先进行如果半精加工后再进行有一定的概率可能导致热处理对零件的损坏。

网友:
小的棒料有已经调质好的型材卖的

网友: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如果要完全达到要求,必须使用校直机校才可以

网友:
10楼的工艺计划不错~!支持!

网友:
会变形,应该留点余量最后加工

网友:
我 建议可以把外圆留0.1丝的余量,等到调质完成后,拿到外圆磨床精加工

高 实在是高

网友:
怎摸看像个电机轴,最好用调制好的材料直接加工。

网友:
粗车时每个台阶留圆弧,这样调质时变型量要小点,虽然是常识,但现在水货车工太多,没办法~~~~~

网友(2009-07-23):
考虑到变形量,外圆0.1的精磨量可能偏小,我一般留的0.2~~0.3

网友:
这样的细长轴,调制处理的变形是肯定的,并且变形也不好控制。最好还是下料后直接调质处理再加工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得很好,我认为最好在校直后,或在磨前,再进行一下人工时效.。

网友:
调质变形是绝对的,只是大与小的问题。不知你们热处理设备如何,最好调质是将工件保持在垂直方向,变形要小些。调质后,可以通过校直机校或手工校。

网友(2014-06-11):
学习工艺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