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联轴器设计的有问题吗?

楼主(2009-06-21):
各位高手,鄙人刚从事工作不到一年,由于厂里需要设计连接电机和搅拌机上叶片轴的一个小型弹性联轴器,以下为图纸敬请各位高手指点包括所有方面的问题。谢谢!
(电机是无级调速的,最高转速为500转/分)附件:

装配图.dwg

附件1

联轴器轴体.dwg

附件2

网友:
有标准件何必自己搞那,就图纸分析联轴器可用铸件,盖用请Q235可以,尼龙销抗剪力须计算。仅供参考

楼主:
有标准件何必自己搞那,就图纸分析联轴器可用铸件,盖用请Q235可以,尼龙销抗剪力须计算。仅供参考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

网友:
弹性销轴联轴节有标准,市场上有现成产品。
不应该自己去做,成本上不合算。
楼主需要的这种小规格,在机电市场上很容易就找到。

楼主:
弹性销轴联轴节有标准,市场上有现成产品。
不应该自己去做,成本上不合算。
楼主需要的这种小规格,在机电市场上很容易就找到。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我们的电机是外国进口的。

网友:
可以定制或让联轴节交货时安装孔留加工余量。
现在的市场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能让别人去做的事情绝对不要自己做。

网友:
你的图纸设计的不是太好,尼龙棒用得太细,又只用4根,肯定不行。
尼龙的抗拉强度为75MPa,以抗剪强度为抗拉强度的0.5倍,再给出足够安全系数,你不妨计算一下。
轮毂直径有轴径的1.8倍已经足够,可以减小把位置让给弹性销。

网友:
自己设计可以!但一定要借鉴和参考!你的设计有一处常识性错误!联轴器的外圆尺寸没有给公差!!!!应当是h7的吧!十分应当有!!!

网友:
问题还有,公司要断网了。就到这里!

网友:
电机功率没有,扭矩不好算。到厂家定做就可以了,提供轴头尺寸,你要做的就是选型,成本又低,交货也快,进口电机轴头也是标准的。

网友:
无级调速电机,是恒扭矩的话,在低速时扭矩大,要按照最大扭矩计算。

网友:
你的设计有一处常识性错误!联轴器的外圆尺寸没有给公差。应当是h7的吧。十分应当有。
引用 网友B:

外圆给公差才是错误的。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通过大家的指点真是收获不少啊!各位的建议我会好好的考虑,学习了。

网友:
可以定制或让联轴节交货时安装孔留加工余量。
现在的市场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能让别人去做的事情绝对不要自己做。
引用 楼主:

特别赞成“能让别人去做的事情绝对不要自己做”,因为不是超人,不能什么都懂,但是应该“什么都知道到哪里去找”,还应该“对方一开口就知道他是什么水平的”。

网友:
自己设计是可以的!但一定要借鉴和参考!特别是新手!《设计手册》一定要翻看。按轴径大小确定联轴器的大小、拄销的直径、个数等基本数据。要尽量往标准靠近。直径110mm的联轴器四个拄销好象少了点。拄销的直径也小(联轴器里的拄销一般是没有标准号的或者说你写的哪个标准里好象没有你所用的拄销的)。你在设计当中,犯有常识性错误!联轴器的外圆尺寸没有给公差!!!!因为110mm直径的外圆面是安装调整联轴器时要用到的重要表面!该面公差要求最少是h7或是更高!同时要求光洁度和内孔的同心度。还有压盖的内孔和联轴器之间应留有一定量的间隙,便于拆卸。还有图面质量要提高。哪些线应当有,哪些不应当有;标注方面细节要注意。技术要求在《设计手册》里写的很详细。可以选重要项目写上几条。最好找一套老版的设计手册看一看,上面有图例可以借鉴。

楼主:
自己设计是可以的!但一定要借鉴和参考!特别是新手!《设计手册》一定要翻看。按轴径大小确定联轴器的大小、拄销的直径、个数等基本数据。要尽量往标准靠近。直径110mm的联轴器四个拄销好象少了点。拄销的直径也小( ...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能够怎么详细的为我讲解!谢谢!我想再请教一下你说的110mm外圆加公差难道是调整两轴的同心度...的吗?

网友:
为什么要分开做呢

楼主:
特别赞成“能让别人去做的事情绝对不要自己做”,因为不是超人,不能什么都懂,但是应该“什么都知道到哪里去找”,还应该“对方一开口就知道他是什么水平的”。
引用 网友C:
说的也是,不过我也看重这次的实战经验,还有这么多高手帮我指出其中的错误,我想这也是一种提升自己水平的一种办法。

楼主:
为什么要分开做呢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你说的不明白。

网友:
是的! 16# chasary

网友D:
不好意思,你说的不明白。
引用 网友E:

是的。应党在“引用”上发回复。知道了!

网友:
bbs.cmiw.cn
bbs.cmiw.cn
自己设计是可以的!但一定要借鉴和参考!特别是新手!《设计手册》一定要翻看。按轴径大小确定联轴器的大小、拄销的直径、个数等基本数据。要尽量往标准靠近。直径110mm的联轴器四个拄销好象少了点。拄销的直径也小( ...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能够怎么详细的为我讲解!谢谢!我想再请教一下你说的110mm外圆加公差难道是调整两轴的同心度...的吗?
是的!你可以仔细研究一下各种联轴器的零件图,大多会发现有一个似乎不重要的、没有任何配合的圆表面精度给的很高,那就是安装调整两轴同心度用的。特别是那种调速电机、输出扭矩有要求的电机,对同轴的要求更高!

网友:
楼主使用的地方是电机连搅拌器,使用的联轴节是弹性销轴联轴节,特别对外园精加工就小题大做了。
弹性销轴联轴节安装时的允差大约是不同轴度在0.2左右吧。

网友:
有问题,看着不太顺。中间的接合面画的感觉不对。

网友:
外径过厚了,还可以减些重量,而且压盖不是完全遮住弹性销的,只遮住一半,另外弹性销不是标准件,要出非标图

网友:
外圆给公差才是错误的。
引用 楼主:

买回来的也是要有公差要求的!真的!不骗你!

网友:
轻度好像不够吧

网友:
7#说的和我想的一样,看过弹性销联轴器的一眼就能看出来销太细,太少。压盖Q235就行,两个套节大批量生产的话用铸件,我觉得你们的批量也不可能大哪去,就直接用Q235A得了,螺栓没必要标材料,等级倒是最好标一下;A-A剖面不是那样画的,圆心位置也应该有短线,左边的A-A别弄尺寸里了,难看;销孔配做比较好,省事,而且精度高;套节端面线和销的相交处,套节的端面线应该看不出来的,别画出来了;装配图里只标装配尺寸和外形尺寸就可以了,别弄的一堆不需要的尺寸;技术要求第一条别提,没用的,那是使用此联轴器的机器上需要提一下的;标题栏里的共3张第1张肯定错了,你是把零件图的数量也算进去了吧?到时候工人找3张总装图去吧,能气死!82.4、39.7这样的小数尽量别设计出来,这样的工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这么精细的数据。

楼主(2009-07-26):
7#说的和我想的一样,看过弹性销联轴器的一眼就能看出来销太细,太少。压盖Q235就行,两个套节大批量生产的话用铸件,我觉得你们的批量也不可能大哪去,就直接用Q235A得了,螺栓没必要标材料,等级倒是最好标一下;A ...
引用 网友F:

多谢指教!

网友:
各位老前辈!他设计的 尺寸,你们的意思是说装配图上的尺寸很多多余是 么?

网友:
装配尺寸应该不要那么详细吧

网友:
这不是和螺栓一样是标准件吗,难道还自己加工?

网友:
光从零件图上看还可以。

网友:
小数变为整数,间隙3不标,标注另一个,
单件可以,批量的话必须按标准化设计.

网友:
电机进口也是ISO标准。联轴器也是ISO标准。
术业有所精,建议最好还是去买吧。另外,你这个联轴器没有角度补偿及径向补偿,会不会要求装配校准比较严格?与风机相连的情况我不懂,如果没有补偿而装配两轴稍有偏差,很容易烧坏电机轴。弹性销最好不要用尼龙,特别是国产的尼龙,很容易就变形,参考一下机械手册的联轴器章节

网友(2009-09-05):
我帮你选一款:

网友:
有设计标准

网友:
你画的图太不规范了  应该抽空再看看《机械制图》 看看国标是怎么规定的。

网友:
可以,没有问题啦

网友:
我们单位经常买实心的联轴器回来自己加工需要的轴孔

网友(2009-11-25):
70尺寸有点大,65也可以,减轻联轴节的重量,直径8的尼龙棒应改为12.

网友:
10几年前,我在做设计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画图让自己加工,
我想那时主要是国内配套件很贫乏,
如今的设计,基本上是拿来主义。
批量生产的价格好,质量比自己加工肯定稳定,
外资进来了,产品更加漂亮:

lianq.wu@yahoo.com.cn

网友:
我们使用联轴器的时候,一般就是利用现有的标准产品,然后修配内孔。不过说联轴器的外圆必须标注公差,我倒不觉得有多大的必要性。

网友:
标准件在手册上去选就好

网友:
可以直接选用

很多时候做设计的加工出来的成本反而高

网友:
没有定位,请门你如何保证同心度。

网友:
无偏差补偿,仅在装配过程中就可能导致销子折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