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定位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21):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现有一气缸,要求:1.使其能够在中间某个位置能够停止(误差在20mm之内);2.在停止的这个位置活塞不受气压作用。
我现在用一个三位五通中间泄压式电磁阀,第二个要求能够满足;但是活塞杆在伸缩过程中极不稳定,甚至出现晃动。
不知各路高手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
在用无杆缸时也遇到类似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最后只好换成电缸了

网友:
可以换个带锁紧的气缸  控制锁紧结构 然后再用三位五通中间泄压式电磁阀
这样估计就稳定多了  还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同意3楼的,气缸有没有导向机构啊,是不是速度很低啊

网友:
最省钱的还是双行程气缸

网友:
是运行的时候晃动还是停止的时候晃动?和负载有没有关系.

楼主:
回楼上几位:气缸推动一小车前进与后退,停止的时候会剧烈晃动。
3#的可否详细介绍一下锁紧气缸,小弟以前没用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