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外圆磨床尺寸不稳---请教

楼主(2009-06-22):
普通外圆磨床磨出来的工件尺寸忽大忽小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
先用千分表打横进的重复定位。有问题就修横进。
如果重复定位没问题,那有可能是工件存在让刀的情况,也可能是光磨时间不够。检查工件装夹后的刚性,调整磨削参数。

楼主:
谢谢!我用百分表打过重复定位,定位也是忽大忽小的,请问是液压系统的问题吗?

网友:
不是液压系统的问题,是机械问题。
液压系统有问题只会导致进给不平稳,造成工件表面质量不好而已。
是机械有问题,普通外磨是死定位,估计是定位部件和连接有松动,看着图纸检查检查。

网友:
如果你们自己修不了。
告诉我你是那里的,合适的话我可以给你找个专业的师傅给你修,当然要付费的。

楼主:
谢谢!我是河北保定这边的,有这附近的维修师傅吗?

网友:
很简单的维修,自己修也没什么问题,什么型号的?
我告诉你怎么修

楼主:
谢谢!我调整了一下油缸的压力现在没事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