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里这个折弯怎么加工?---请教

楼主(2009-06-22):
请教高手,附件里这个折弯怎么加工?谢谢了

楼主:
急求,自己先项起来

网友:
能否做成分体式,阻焊后打磨

楼主:
最好一体式的

网友:
要求精度很高吗?是不是可以做专用工具来加工呢

网友:
辊弯成型

网友:
有难度哦,帮顶一下。

网友:
相当有难度!顶一下!等待高手!

网友:
这种方式可以吧

网友:
不太好办。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
建议采用辊压成型,比较好实现.

网友:
材料厚度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辊轧成形是正解

网友:
肯定是大批量的型材,连续折弯机辊出来的。

网友:
工艺过程应该是这样的,先折弯,最后折V形,然后用压平模压平V形,最后的工序就是用卷弯模卷弯成最终的圆形结构,不难的,我觉得。

网友:
做一套压型模,就可以,,
可以做成抽芯的,也可以分成两道工序做就行,
楼主看过超市里货架的托板前面的勾头吗?
那个就是压型压出来的。

网友:
我感觉最好分成两道序做好点,因为上面是平的,下面是半圆的,
分别让他们一次成型。

网友(2010-02-03):
不太好办。

网友:
这个如果批量不大的话,可以用钳工的方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