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了几个液压阀,请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2009-06-22):
最近修了几个液压阀,公司没有液压测试平台,平时无法测试,只有等大停机,停机事情又比较多,更没时间测试了,我有个想法不知行不行,液压阀采用气源测试:一,省去了液压泵,二,省去了油箱,三,其他阀管路.找个阀座拉根气源(6公斤),设计一个电路有220V 和24V 交直流都有,把阀气源装好,然后线圈通上电,看A B口是否切换,从而知道阀门动作正常,简单又安全.请大家指点指点,是否可行,测试平台价格昂贵领导不让买,   再问一下测试平台需要多少钱

网友:
如果楼主只是为了测试电磁铁,只给线圈通电就好了,线圈在空载下吸得动,系统加压后一般也没问题,如果确实有问题那也不用拆卸液压阀,直接在设备上把电磁铁更换就可以了。我觉得气压的方式重点是用于测试各种工件的密封性,例如油缸总成或者密封箱体等工件,一般仪器是靠检测气路的压力下降速度,土办法则是把工件泡在水里看是否冒泡。一些标准液压阀的阀芯结构导致其肯定存在内泄漏所以用气压的方式还得再考虑考虑。

楼主:
我说的不是测试阀芯密封情况,我说的是有时电磁阀线圈是好的,阀芯卡,或者弹簧损坏,导致阀不切换,所以我测试是看看阀动作是否正常,声明电磁铁线圈是好的,

网友:
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
有创意  个人认为行的通
不防试一下 又不会损失什么
等待楼主的实验结果出来

网友:
感觉这种测试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油源就可以了,自己设计一个或者买一个简单的电动泵站就好了,不需要专门的测试平台,应该很便宜的。

网友:
觉的还是测试密封性较好。
阀芯卡,弹簧损坏如果阀拆开了的话,都能判断。

网友:
没问题,以前液压驱动的减速箱我们也用气驱动过,只是泄漏量气比液大一些.

网友:
拆下来点根烟吹一下不就知道了,创意不好。

网友:
最近修了几个液压阀,公司没有液压测试平台,平时无法测试,只有等大停机,停机事情又比较多,更没时间测试了,我有个想法不知行不行,液压阀采用气源测试:一,省去了液压泵,二,省去了油箱,三,其他阀管路.找个阀座拉根气源(6 ...
引用 网友A:

用气源来检测液压阀只适用于检查元件的密封性能,总体来说不可行。
压力阀气源压力不够,怎么测试?
气源润滑不够,大通径的液动阀芯摩擦力大了也可能推不动。
这样修好的元件也得不到正确的测试结果。而且气流带动液压元件的油污染环境。
简单的办法就是做个小的液压站,配是必要的元件(如油缸、管路等)就可以了,成本很低,制作也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