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阀,老外说是液压冲击太大---请教

楼主(2009-06-22):
我们现场有一个普通的2位4通电磁换向阀,控制插装阀,但是这个阀不能手捅,只能给电,老外说是液压冲击太大,哪位楼主,可以给解释一下。

补充:
电磁阀型号4WE-6-D-6X/E-G24-N9-K4V,插装阀LC32AOSE7X,阀盖LFA32D-X/

楼主:
如图在附件中。。。。

网友:
说的不明白,是什么型号的,带手动功能吗?没有手动功能当然只能带电了,发是附件看不到,最好发图片

网友:
液压冲击大,是流量和压力较大引起的,建议将电磁换向阀P腔的节流阀改小或换成可调的.

楼主:
电磁阀型号4WE-6-D-6X/E-G24-N9-K4V,插装阀LC32AOSE7X,阀盖LFA32D-X/

网友:
冲击大,可在电磁换向阀下方叠加一个节流阀。

网友:
质量问题!
阀芯清洗下
看里面弹簧有 没有变形
质量不好的阀
在运输过程中阀芯就会卡死
在产品出厂的时候就应该用手动试试

网友:
手动故障检查按钮与电磁阀通电来控制换向阀没什么区别,
要减小液压冲击:可选带阻尼器的电磁换向阀或选带阻尼器控制盖板。

网友:
节流子装到A口上就可以了,要注意节流孔的大小而已

网友:
看来都是节流子大小惹的祸

网友(2009-07-29):
4楼说的对。有的时候节流阻尼大小影响的。

网友:
电磁阀为什么要用手捅?练一指禅吗?

网友(2009-09-07):
电磁阀是比例的.

网友:
我也有过这个原理的组合啊,使用压力在25MPA,电磁阀换向还挺好的~~~~~~) Y- D$ g% l2 ]
一般情况下如果电可以用手捅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在插装阀盖板控制油口安装节流孔,有的话口改小一点。

网友:
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