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汽油机游车,该怎么解决?

楼主(2009-06-22):
一个一直头痛的问题..168汽油机游车..该怎么解决?
有时更换了调速齿.化油器都还不行....
哎.咋解决呀.

网友:
是自己生产的吗?

缸头漏气,,弹簧拉力不够

网友(2009-07-31):
有没有解决啊请问,我现在这边也有这个问题,烦恼死了!

网友:
检查进气系统是否有漏气现象;重新调整摇杆的位置,不要压的太紧。

网友(2010-12-08):
气门漏气.还有可能正时不对.查油、火、气

网友:
导致转速波动的原因,多是混合气过稀和调速系统不匹配.你可以试着加浓混合气,增加调速弹簧的K 值或者减轻调速齿飞块重量

网友(2011-02-18):
1、化油器问题(楼主已排除)
2、化油器隔热块2端面漏气
3、调速齿轮问题(楼主已排除)
4、调速弹簧或复位弹簧不匹配。调速臂上面有多个孔,往大的力臂上面的孔挂,看还游车不?
5、调速系统配合间隙有问题
6、火花塞高压漏电
7、点火器高速断火

网友(2012-05-28):
确保进气管无漏气现象,混合气过稀,需要匹配化油器,发动机调速率过好,调整粗细弹簧加大拉力。

网友:
请详细描述游车现象,什么应用,什么负载?

网友(2012-07-03):
是农用汽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