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属线材送料---请教

楼主(2009-06-22):
最近接一任务设计一个微型线材成型机,成型部分凸轮机构问题不大,现在就线材步进送料有以下疑问需请教:
送料要求:
型材直径:0.8mm
材质:铜(偏硬)    卷料
每次送料长度:20mm   误差小于 0.15mm

**不要用气动,
与成型部分联动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简易可行的方法,请赐教 谢谢!

网友:
与成型部分联动
就用 曲柄摇杆机构+滚轮夹送

楼主:
与成型部分联动
就用 曲柄摇杆机构+滚轮夹送
引用 网友A:

多谢~再补充下
我想知道如此小的线如此夹紧又不损伤表面。同时回程不把线往回带

楼主:
再顶~~~~是不是太简单了

网友:
做成象轧机那样单方向运动的不行吗

网友:
如果担心夹伤可考虑用较硬的胶辊,至于将线往回带,这个不必担心,有止转装置。

网友:
一个内锥面,三个小钢球在内,还有一个小弹簧,线材穿入其中被钢球夹紧,形成一个单向离合器,两个这样的装置串联,一个固定,一个往复运动,送料精度比较高的,冲压中常用

网友:
8楼说得对!你要找的东西在电子行业已经使用了几十年了,十分可靠,精度没有问题。你可到生产灯泡的企业去看看会有所收获的。另外,可以看看制作小弹簧的自动绕簧机的送料机构做参考。

网友:
没见过这方面的东西,传点照片或图上来也让我们这些菜鸟学习一下吗?

网友:
8#讲的,我一点模型概念多没有,能发照片看看吗。感谢。

网友:
楼主可以采用滚轮送料器,在凸轮机构引个连杆带动单向离合驱动送料滚轮。调节单向离合上的偏心块的偏心距可以调节送料距离。送料精度一般在0.1以内。

楼主:
一个内锥面,三个小钢球在内,还有一个小弹簧,线材穿入其中被钢球夹紧,形成一个单向离合器,两个这样的装置串联,一个固定,一个往复运动,送料精度比较高的,冲压中常用
引用 网友B:

此法值得一试 感谢~

网友:
有点高深 ..........

楼主:
楼主可以采用滚轮送料器,在凸轮机构引个连杆带动单向离合驱动送料滚轮。调节单向离合上的偏心块的偏心距可以调节送料距离。送料精度一般在0.1以内。
引用 网友C:

多谢,方法不错,和高速冲床上结构相似,但是可能会损伤表面镀层~~

网友C:
多谢,方法不错,和高速冲床上结构相似,但是可能会损伤表面镀层~~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在送料滚轮上做做文章,比如在滚轮上做圆槽,滚轮与线材的接触面积加大了

网友(2011-11-06):
8l楼的方法很好,这是针对细小线材比较理想的。

网友:
我来学习了,哈哈,努力

网友:
来学习一下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呵呵

网友:
可参考自动冷镦机的送料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