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型的导轨比较好?主要是强度

楼主(2009-06-22):
设计的机床中,需要两副立导轨,一副横着放,一副竖着放,承受的载荷都很大,请教一下:用什么型的导轨比较好?
  主要是强度问题达到了就行。
还有现在的导轨是不是镶边的比较常用啊?
出来炸到,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矩形滑动导轨的承载能力最大,机床设计手册有承载能力计算,结构设计时注意承载面与保持导轨精度的滑动面最好不是同一个面,镶钢导轨制造精度,去应力要求高,不常用。

网友:
强度问题:第一是结构,第二是材料,第三是重量。

网友:
可以用复合导轨,平导轨与滚动导轨相结合

网友:
矩形滑动导轨的承载能力最大,机床设计手册有承载能力计算,结构设计时注意承载面与保持导轨精度的滑动面最好不是同一个面,镶钢导轨制造精度,去应力要求高,不常用。
说得好!

网友:
其实就目前导轨发展而言,怎么装不存在问题。关键是看你的承载有多大。 加入你能告诉我载荷大小,我就可以帮你选好型号。因为我是做导轨这块的!

网友:
把具体情况说清楚,大家帮你出主意。

网友:
为楼主顶一下 让自己多学习一下

网友:
也一道学习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真得注意,那滚动导轨怎么样?现在就矩形导轨和滚动导轨之间选择,这块一直犹豫不定,载荷是单侧承载大约四五十千牛的力,好像还要加配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单侧承载40、50千牛的力
选用GGB55怎么样?
还真是缺乏这方面的经验
如果有好的选择方法
欢迎发到邮箱:biyan19851985@163.com

网友(2009-07-24):
刚学习数控,大家说的,真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