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振动测试中传感器的安装---请教

楼主(2009-06-22):
这个问题是关于柴油机振动测试中传感器的安装。
    现在做的一个项目中有一部分是涉及振动测试的,其中振动测点我是按照《GBT 7184-2008 中小功率柴油机 振动测量及评级》中的规定来选择的:在柴油机支座及机体上布置测点,前端支座测点为测点1、测点2,后端支座测点为测点3,机体前端上沿布置测点4,机体后端上沿布置测点5。每个测点测量X、Y、Z 3个方向的振动。坐标轴的定义为:与地平面垂直的方向为X向,柴油机轴线方向为Y向,与地平面平行且与柴油机轴线垂直的方向为Z向。测点用阿拉伯数字加英文字母表示,如1x,1y,1z表示在第一个测点x,y,z方向上的测量值。
    问题是:我是不是只要在每个测点上安装一个加速度传感器就可以了呢?能测出每个测点3个方向的振动吗?另外项目要求还要用振动速度传感器,那么与加速度传感器如何搭配呢?
    请前辈们回答,这也是我的毕业设计,所以比较着急。

网友:
barrett84 网友好!
.
1、以前的加速度传感器是有方向性的。现在的传感器由于采用了集成技术和嵌入技术,
应该能做到三座标方向检测。你得首先找到所要采用的传感器的详细说明书。
.
2、再有,如果试图采用一个传感器测量三个方向的分量,你的程序中就得加入解方程的内容。

3、“加速度传感器”测量的是振动点的振动方向。
而“振动速度传感器”测量的是振动点的振动频率。
.
syw  090623---0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