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冲模的打料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2009-06-22):
打料杆的原理

网友:
打料杆主要是针对复合模或连冲模上用的。即冲切的产品不能随下模口落下来,而是跟上模一起上行,这时就要用到打料杆将产品打出上模,一般是借用冲床滑块中间长方形孔将产品打下来。
楼主可以查资料上面讲的很详细。

网友:
是借用冲床滑块中间长方形孔里有一个横担,横担可以在方孔里上下活动,将到达行程最上端时,两个安装在冲床上的打料螺钉阻止横担上行,横担和方孔做相对运动,推动打料杆将产品打下来。
楼主可以查资料上面讲的很详细。

网友(2009-07-23):
打料杆就是用来打料的,直接或者间接连接在打料块上,模具上升复位的时候,靠模具本身硬性打料的装置

网友(2009-09-12):
是靠打料杆退出模具型腔里的零件或料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