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伸缩性强的软连接或机构?最近做了一台机器

楼主(2009-06-22):
最近做了一台机器,要上下及做右都可调节,选了橡胶伸缩软管,因为里面通水,或高压空气,但是只有薄壁的,怕压力达不到要求,2.5公斤,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伸缩性强的软连接,或者什么机构能达到,希望朋友们给我点建议!

网友:
金属软管可也

网友:
有金属波纹管,分液压波纹管和焊接波纹管两种

网友:
请说明移动范围和距离,这样才能有的放矢。

网友:
的确,用金属软管,液压都可以用

网友:
多大直径?
那种增强的橡胶软管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现在我的伸缩范围为35mm-200mm,不能带增强的钢丝,因为那样最短的距离就调节不到,金属软管更加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