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细数控等离子或类激光等离子,精度如何?有微连接吗?

楼主(2009-06-22):
各位师傅 + g2 S6 S- ^+ D2 u5 ?
有用过精细数控等离子或类激光等离子的吗?精度如何?有微连接吗 加工误差有多大      我的产品在0.4毫米以内就可以  不过料是0.8-8毫米的  3毫米以下的占95%     如果行介绍一款

楼主:
自己顶  没人了解吗

网友(2009-07-27):
我用的是AMADA  机器  切割的效果也比较好

网友:
如果你选择激光,建议你还是不要考虑AMADA,一堆垃圾,买过你就后悔!数冲和折弯到是可以看看。

网友:
精细等离子割薄板,实现不了你的要求,建议购买激光切割机.等离子切割机主要应用在6mm以上的钢板,切割薄板主要是热变形比较大,微连接还可以处理.但没有激光做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