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苦得来的劳动成果又被氧化厂搞砸了。

楼主(2009-06-22):
这个话题我也不只一次说了,实在没办法。

之前因为挂具会刮伤工件表面,我这次也特意订做一个挂具,用来专门挂装这批工件。

没想到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产生了,这次主要就是围绕这个新问题来请教大家的。

说到新问题,我怀疑可能还是以前遇到过的老问题,只是以不同方式出现了而已。

以前这个“盖子”的工件是用类似A的这种方式装夹的,但这种装夹方式非常容易在那个挂装附近的端面上形成斑点,以前遇到这种问题,氧化厂的师傅的解释是导电的问题。

而这次我采用了另外一个挂装方式——B型挂装方式。这种挂装方式由于是从内部插入,不会损坏表面,也不会和表面有什么接触,因此也不会有什么因为导电的原因造成的斑点出现。

但事实上我只猜对了一半,这个工件被刮伤的情况就大大减少了,但是出现斑点的情况却依然存在,但是奇怪的是,这次斑点只出现在一边,位置和以前用A型挂具造成的斑点一样,但是怎么现在还会出现呢?而且只在一边。

这次氧化厂的师傅给出的解释是:“可能是氧化的时候有气泡没排干净,导致染色染不上去”。

现在我就糊涂了,真的是这些原因吗?听上去都觉得有道理,难道我要把挂具改成斜着朝上的方式吗?让工件挂装之后里面不残留任何气泡吗?

楼主:
说明一下:
1、照片上面的工件是以前因为表面划伤了,重新车床加工后需要氧化返工的工件。
2、以上挂具是在订做挂具的时候制作的样本,实际挂具不是这样的。

这次122套工件拿去氧化,只有45套合格。这次“盖子”订做了挂具,被刮伤的少了,但是以前不容易刮伤的“外壳”这次却有很多被刮伤了,导致被刮伤的“外壳”又要重新上车床重新车一刀,而这些因为有斑点造成需要返工的“盖子”也因为“外壳”变小了,也得跟着变小。
唉,真是瞎折腾呀!

楼主:
出现白斑的情况照片目前没有照片,不能很好的说明问题,明天拍一点过来再发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出现斑点的情况。

网友:
白斑可能是材质的问题。

网友:
什么东西,这么讲究

楼主:
白斑可能是材质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不是材质的问题。因为都出现在挂装的位置上。

楼主:
什么东西,这么讲究
引用 网友C:

电子产品的外壳。客户要求非常高,好像说是出口的。

说起来这样的要求也不算高,本来做氧化就是为了美观的,结果做出来还有斑点在上面,当然不行了。如果你买手机,外壳上面有瑕疵,你会买那部手机吗?

楼主:
返工之后师傅在制作的时候比原来小心了,情况有所好转。他说是氧化的时候做了一半就把工件掉转90度再氧化。
另外,他说下次订做挂具的时候要把挂钩焊接偏转90度,这样就不会有空气残留了。

我打算试一下,我甚至有想法把挂钩由水平焊接改为45度角焊接,这样面朝上,气泡总该出来吧。

网友:
氧化的东西 很不稳定
氧化厂这样的事多了去了

要求高的 一般都是找安定厂  就算砸了  他也赔的起

还有就是买材料一定不能到处买

楼主:
氧化的东西 很不稳定
氧化厂这样的事多了去了

要求高的 一般都是找安定厂  就算砸了  他也赔的起

还有就是买材料一定不能到处买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找安定厂"是什么意思?

网友:
1.产品在氧化前没处理干净 留有油脂、杂质之类的残留物
2.工装做的不符合导电回路规范,在接触点有电磁现象产生,而出现氧化不均的碰点
3.表面氧化时室内热空气排除不干净

其实,这种件内部还是要和其他单品配合的,与客户沟通一下,在保证外观合格的情况下,内部接触点可免氧化。不是不想氧化,而是挂件必须接触。

我们也做这些,电镀,涂装等表面处理的。
没你这严格。
之前我做PPG涂装时也出现过白色的斑点,后来自己派查解决了。

楼主:
1.产品在氧化前没处理干净 留有油脂、杂质之类的残留物
2.工装做的不符合导电回路规范,在接触点有电磁现象产生,而出现氧化不均的碰点
3.表面氧化时室内热空气排除不干净

其实,这种件内部还是要和其他单品配合 ...
引用 网友E:

氧化厂的师傅估计是有空气,也比较接近你第三个观点。

接下来我打算安装氧化厂师傅的要求把挂具旋转90度安装,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