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气动执行器输出扭矩,怎么算弹簧的压力

楼主(2009-06-22):
齿轮齿排式的气动执行器,是单作用气缸,所以复位是靠弹簧的复原
! N9 A9 m9 v5 }, o6 a现在只有在0°和90°时候的弹簧输出扭矩,请问各位怎么能算出弹簧的压力?

网友(2009-07-25):
不知道你的结构图啊,从扭矩弹簧到汽缸的传动路线和各级的传动比,可以反推出弹簧对汽缸复位的作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