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损坏原因分析

楼主(2009-06-22):
对轴承损坏原因分析,那位比较有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
圆锥滚子轴承的最小负荷让我们吃了不少亏,高速运转下,要是负荷太小,轴承也容易损坏。

网友:
不太懂   不敢发表意见

楼主:
怎么没人回应呢,一般机械设计都要用到轴承的吧。

网友:
具体实例具体分析
发一下具体情况
轴承参数及运转环境条件
损坏情况等
帮给你分析

网友(2009-07-22):
滚子轴承,都要注意最小载荷的情况。这个在设备生产厂家装配调试试机时,特别要注意的问题。有出现过新轴承因打滑损坏轴承的情况。如果设备有空载的情况,可以考虑施加一公定的预紧力,如弹簧、弹簧片等。

因为在高转速的情况下,载荷过小,轴承滚子可能会在滚道内发生打滑的现象。

现在设备对轴承要求越来越高,高载荷、设计结构要求更紧凑,轴承载荷也越来越大,要求轴承制造工艺及技术不断的进步。因此在空载试机或者小负荷试机时,特别要注意。至于最小负载要多少,与动静载的比值关系,请哪位高手补充一下,谢谢!

网友:
滚子轴承,都要注意最小载荷的情况。这个在设备生产厂家装配调试试机时,特别要注意的问题。有出现过新轴承因打滑损坏轴承的情况。如果设备有空载的情况,可以考虑施加一公定的预紧力,如弹簧、弹簧片等。

因为在 ...
引用 网友A:

多谢高手指点,受教了

楼主:
不知道各位在设计用到的轴承,是不是每个都有去计算,或去参考SKF网站的资料,我就发现SKF上对轴承的资料很多。但对圆锥滚子轴承的配对就很难测量。给专门做配对的公司做出来的配对,测量出来的也差不多。那位有做过类似的配对,像DB(背靠背)的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有没有空我发些资料,你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根本原因:载荷过小,轴承滚子就可能会在滚道内发生打滑!

网友:
不是很懂哦,工作两年,搞的都是管道,哎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可以承受大的径向载荷和轴向载荷,由于圆锥滚子轴承只能传递单向轴向载荷,因此,为传递相反方向的轴向载荷就需要另一个与之对称安装的圆锥滚子轴承。
10# tommong

网友:
六楼大侠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