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工件如何装卡?

楼主(2009-06-22):
我看很多书上都没有说到装卡问题,是不是和金工实习的普通车床一样?用卡盘扳手?

网友:

是用卡盘,数控车,并没有脱离普车的结构

网友:

数控车床种类不同,装夹的形式也不同,常用的采用液压卡盘。

网友:

那是你看的书还不够多!

网友:

普通卡盘。液压的也有,夹头,还有专用的工装

网友(2009-08-08):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