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油窗一般用什么材料?

楼主(2009-06-22):
如题。小弟先谢了。

网友(2009-10-12):
一般用的普通钢板做的,不过我做的也有买成品的,是铸件的.
我想也可以用有机玻璃也可以.

网友:
用聚酯的就可以,能用很久的,等模糊了再换一块。想用的久还是玻璃的好

网友(2011-05-06):
有同样问题,我也困惑

网友A:
有机玻璃就挺好用的吧……油窗也不用设计太大啊,又不承力,没有什么强度要求的,只要可见就好了

网友(2011-08-05):
引用 网友A:
有机玻璃就挺好用的吧……油窗也不用设计太大啊,又不承力,没有什么强度要求的,只要可见就好了

油窗一般用玻璃或者塑料的多

网友:
油窗一般用有机玻璃或加厚玻璃。

网友:
我知道的是用进口的塑料材料做的,防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