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压力:这个回路的压力超过了250bar---请教

楼主(2009-06-22):
最近我厂的液压系统正在调试,出了一些问题,泵输出的工作压力是140bar,但是当我手动捅电磁换向阀时,我测了一个这个回路的压力超过了250bar,哪位楼主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最好能提供详细点的资料,泵输出压力位140bar,回路却出现了250bar。在锁紧回路中负载的压力达到了250bar,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最近我厂的液压系统正在调试,出了一些问题,泵输出的工作压力是140bar,但是当我手动捅电磁换向阀时,我测了一个这个回路的压力超过了250bar,哪位楼主解释一下,谢谢!
引用 楼主:

当速比为2的油缸的无杆腔进油,有杆腔回油不畅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当速比为2的油缸的无杆腔进油,有杆腔回油不畅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引用 网友A:

楼住能否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油缸静压试验时
F(有杆腔)=F(无杆腔)
F(无杆腔)=P(进)XS(无杆腔)
F(有杆腔)=P(回)XS(有杆腔)
P(进)/P(回)=S(无杆腔)/S(有杆腔)

网友:
最好能有图纸  这样大家才能帮忙分析

网友:
受力一定时,当时受力面积越小则压力越大,这是可能的.最好把液压系统图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
压力取决于负载!!!

网友:
是啊,最好把液压系统图发上来,才能看出是什么问题所在。

网友:
是啊,发张系统图上来吧

网友:
系统的调定压力是14MPa,在正常情况下负载再大也不会超过14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