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发来一下proe做的零件图实体图,我怎么看不到尺寸?

楼主(2009-06-23):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
    我有的客户发来一下proe做的零件图实体图,我怎么也看不到尺寸,应该怎样操作才能看到实体的尺寸?有没有相关的教程或书籍,我要下来学习
    实体如何装换成工程图,相关教程的书籍有哪些,我只想简单的了解怎么装换成二维图纸就行
谢谢!

网友:
任何教程都有三维转化2维的内容,很简单的

网友: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
    我有的客户发来一下proe做的零件图实体图,我怎么也看不到尺寸,应该怎样操作才能看到实体的尺寸?有没有相关的教程或书籍,我要下来学习
    实体如何装换成工程图,相关教程的书籍有哪些 ...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关系”里有什么内容没,或许尺寸是布局来控制的,或者是复制的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