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高压的密封解决方案---请教

楼主(2009-06-23):
就是解决图中红色部分的密封问题,黑色部分为可上下移动的滑杆,直径<500mm
谢谢!

网友:
用高温密封环就可以,比如碳环,

网友:
这个机器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有没有大虾知道呀

网友(2009-07-23):
加耐高温的密封就可以

网友:
温度和压力是多少?

网友:
抱歉,看到温度和压力值了,等高手讨论吧。

网友(2009-08-27):
请将具体参数报上,
大致可以确认是活塞类的
比如油缸就是嘛!

网友:
相互配合的是什么材料

温度 压力 运动 等参数

要是高 楼主可要改设计了 那一块 用其他设计解决密封问题  如何

网友(2010-01-07):
用高压密封圈应该能行,不知道密封处润滑情况好不好。

网友:
如果密封要求不是很高,线速度也不是很高,可以选下适当的盘根

网友:
如果是图示的高温高压200MPa,应该算是超高压了,这样的动密封不是单单用某几个密封件能解决了的,必须经过带安全保护的密封系统才有效,况且那个类似柱塞的滑杆越粗,所承受的压力就越大,不知道<500是什么概念,500和50所承受的压力可不是10倍差,而是100多倍。即便如此,设计再好的密封系统对LZ的参数恐避之不及,使用寿命可想而之。感觉这个设想的人是随便想想,没什么实际运用经验,就连最基本的介质都无提示,如果实际作业避免不了的话,也还是请换个角度去设计该系统和构造比较切合实际点。

网友(2010-03-15):
如果是图示的高温高压200MPa,应该算是超高压了,这样的动密封不是单单用某几个密封件能解决了的,必须经过带安全保护的密封系统才有效,况且那个类似柱塞的滑杆越粗,所承受的压力就越大,不知道
引用 网友A:

高人!

网友:
这个属于比较简单的静密封
你找个能耐这个温度与尺寸的活塞密封就可以
021-64092567  15800347317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