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部件,只能两侧加热和底部加热----请教

楼主(2009-06-23):
钢铁部件,体积1000X400X500,只能两侧加热和底部加热,加热温度400-600度。
绞尽脑汁没想出好的方法,请行内的老师指导。

网友:
这很简单,用侧烧嘴和底烧嘴就可以,也可以单独设计加热炉,上面不想加热,可以作隔热处理,用耐火毡或砂加以隔离,

楼主:
谢谢,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听楼主的意思是想全面加热,炉子是个不错的选择,或者加热带缠绕

网友:
听楼主的意思是想全面加热,炉子是个不错的选择,或者加热带缠绕
引用 网友A:

请详细介绍“加热带缠绕”。能将LZ说的钢件加热到400-600度?怀疑。

网友:
加热带只能低温加热,

网友:
用加热板吧,直接和加热面接触

楼主:
用加热板加热到400-600度也有困难吧,看来只有火焰加热了。

网友:
借用高频感应电炉的工作原理。

网友(2009-08-29):
期待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