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头直径与长度对应表

楼主(2009-06-23):
请教各位前辈:我需要钻头规格表,直径长度对应表,包括加长钻头。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这个看刀具样本吧,或者看国标,但是国标里面又分好多类呢

楼主(2015-05-18):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刀具样本吧,或者看国标,但是国标里面又分好多类呢

刀具样本可以吗,但每个厂家都不同吧

网友:
从国家标准GB,国际标准ISO,各厂家样本中可查到。国标中的GB1436为直柄麻花钻、GB6134为直柄小麻花钻、GB6135为粗直柄小麻花钻、GB1435为直柄粗麻花钻、GB1437为直柄长麻花钻、GB6136为直柄超长麻花钻、GB1438为锥柄麻花钻、GB1439为锥柄长麻花钻、GB1440为锥柄加长麻花钻、GB6137为锥柄超长麻花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