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进给铣刀,M2.5的螺钉打断在里面,进口的1K多呢

楼主(2009-06-23):
小弟昨天遇到个难题:

一把Φ25的快进给铣刀,由于铣到工件补焊的位置,把刀片打碎,M2.5的螺钉打断在里面,现在不知道用什么好办法把螺钉取出来,还是只能报废了,这把是进口的,要1K多,心疼啊!

网友:
一般都是报废的,因为你撞刀时的冲击力太大了。

网友:
电火花打打看

网友:
装什么刀片的刀杆呢?现在很多都有国产和台湾的刀杆可以替代的

网友:
拖拉机也来了,晕。

网友:
用电火花在螺钉上打个孔,然后找个针把断的螺钉挑出来或 用起子慢慢拧出来,还不行就干脆将螺钉用电火花全部穗掉。上次有个M2的螺钉断在刀体里面我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对的,电火花。
我们常这样干,谁让那些小朋友毛手毛脚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seco的快进给铣刀

我们也用台湾的德克刀柄,但没有看见过仿制seco的
不知你们都用台湾什么品牌的刀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教
小弟准备找个机会试试看
可惜我们没有电火花,要到外协厂去找了

网友:
刀片的具体型号有吗?

网友:
拖拉机也来了,晕。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早就来了

楼主:
218.19-100T-M06

网友:
可以这样,用一个比那个螺丝硬的东西,磨成契子一样的形状,慢慢的往螺丝旋出来的方向敲,这个钳工应该知道的。。。

网友:
218.19-100T-M06
引用 网友C:

还真没有配你这个刀片的台湾刀杆,你想办法吧螺丝弄出来吧

网友:
愿上帝保佑你,下次使用的时候要注意,更换刀片时,要把螺丝孔弄干净,另外配的螺丝刀也要弄干净。

网友:
一般螺钉的寿命多长?最近经常遇到螺钉拧不下来,只有敲掉刀片,很郁闷。

楼主:
该刀具已经报废了,因为刀片槽也损坏比较严重,供应商建议报废,因为这样使用会很费刀片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教
我已经买了一只德克的刀杆,配的是三菱的刀片,想试试两者到底有多大差距,因为价格相差很多

楼主:
我们这边也经常遇到螺钉拧不下来的问题
是不是应该定期更换,还是等到发现问题了再更换
不知各位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
电火花太麻烦了,这种情况我经常碰到,自己搞个样冲,没几下就能搞出来,我们厂的操作工经常会把螺钉搞断。

网友:
弄出断在刀杆里的螺丝很容易的,用钻头钻个孔,拿把钻头磨扁,放到孔里一扭就出来啦.

网友:
没看到照片,一般从反面钻孔就好了。

网友:
用电火花,打个槽或孔,然后拧出,或敲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co的快进给铣刀

我们也用台湾的德克刀柄,但没有看见过仿制seco的
不知你们都用台湾什么品牌的刀柄

德克  貌似 不是台湾的吧

网友:
德克可能是国内做的吧,但做得还算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