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钢管74°扩口加工工艺,我们正进行高精度液压钢管总成开发

楼主(2009-06-23):
各位大虾,我们公司正在进行高精度液压钢管总成的产品开发,在生产过程中发现74°扩口加工达不到ISO8434-2的标准,老外的要求很严,必须按照标准供货,现在无法给客户提供合格样品,求各位大虾指教!感谢!感谢!
请看加工视频
钢管扩口要求见下图:

网友:
说一下你现在使用的材料,哪里生产的,材料性能列个表发上来。

楼主:
材料使用304不锈钢,钢管标准GB T 14976-2002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机械性能和化学成分做过第三方检测,满足标准要求。
具体机械性能见附件。

楼主:
如果有谁知道哪家的扩口机能满足ISO8434的标准要求,劳烦告知一二!

楼主:
感谢老鹰将此标题亮显,但没人支招啊!着急!

网友:
好像得采用内高压胀,每次胀两个,再切开,做坡口等,
扩口旋压可能有可能,成型有些问题,

内高压胀,可以一次多胀,在全管长范围内胀形,再由自动床子切开。

没多想,应该还有别的办法,但得计算材料的拉伸性能,比较复杂。

楼主:
有点意思,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
楼主玩内高压吗?玩的话,大家可以交流一下技术,

小直径,薄壁,不锈钢类,大变形的许多用内高压成型,效率高,变形准确,但设备费用和模具费用高,对技术水平有要求,

楼主:
压力也不是很高,Φ6x1的不锈钢管最大工作压力35MPa,Φ38x3的不锈钢管最大工作压力14MPa,主要是钢管用在风力发电设备上,对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要求很严,我们在供样之前要进行峰值压力试验、爆破压力试验和100万次脉冲压力试验等型式试验。而且老外对标准的执行力度很大,扩口尺寸(特别是74度内角及表面光洁度)又是保证密封的关键因素,所以必须要有很好的设备及工艺保证才能加工出符合标准的扩口。

费用问题不是很大,反正是老外掏钱,只要不是太贵就行了!

网友:
大虾误解了,
我说的是成型采用‘内高压’,就是把钢管方到外模中,在钢管内打高压,使要加工的钢管涨型到外模尺寸,再切开,这样可以保证你的尺寸和加工表面性能。

网友:
风云诀,两位高手

楼主:
内高压成型技术我不太懂,大虾能否详细介绍一下,特别是内高压扩胀成型后要在床子上切开不明白。
顺便提醒一句,扩口管的内外角的角度不太一样,内扩角是74度,但外扩角是66度,具体请看以前上传图纸。

网友:
成型技术说来话长,你找本书详细看看,这样容易理解深刻,
内外角度问题也能解决,涨到66度以后,再冷挤到74度,最后修管口,

楼主:
2.5um的内扩口表面光洁度也能保证吗?

网友:
可以先把‘型’做出来,再精滚表面,光洁度的问题比成型好解决,

楼主:
按照大虾的方案,完成扩口加工这道工序需要几工步,各工步要用什么设备,总设备成本大概多少?
谢谢!

网友:
成本现在不好说,得设计工装以后才知道,还得看液压件用谁的?加工效率要多高的,

工序步骤大概就是这样,
1 冷拔管内、外表明高精度清洗,吹干,
2  放入模具,合上模,
3 两侧压力管到位,上模压力锁定
4  初加压,保压,压力均衡,
5 加压到位,保压,完全型变

6卸压,开上模,取件,
7中切,
8 精滚内型,修边口,

楼主:
需要那些设备?

网友:
先定工艺和产能,之后才能说设备,一般都是这样玩生产,不可能先有设备了

楼主:
从加工工艺的角度讲,我认为大虾建议的方案的执行工步较多,不容易执行并且方案比较含糊无法确定工艺是否可行。
该工艺加工会很耗时并且设备成本太高(可能要高出弯管机的价格),如果高于弯管机的价格的话我们无法接受.
我们目前的预估产能为5-10万件钢管/年,要求加工耗时要短。
顺便问一句,大虾以前做过这种项目吗?

网友:
做过涨管和缩管,

因为你不了解这行业,不了解小管径的处理问题,你公司还有谁了解小管径精密型变处理的,叫上来说话,

你用类似弯管设备的扩口机可以试验一下,假如精度够,就可以使用,出口件的质量都很严格,

楼主:
我们用冲压式扩口机和旋压式扩口机都试过,冲压式扩口机的加工效果最差,旋压式扩口机的加工效果还可以,尺寸基本能保证,就是表面夹痕太严重了,现在想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
我始终不明白大虾关于扩口完做切开的工艺安排,大虾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或上传一些关于内高压扩管的相关资料上了,分享一下,学习学习!多谢!

网友:
过街大侠可能没看见你的切开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费那么大劲,涨一次只涨一个显然不划算。在工艺允许的情况下,一次涨很多个,出来像糖葫芦似的,当然要切开了。

网友:
内高压成型有专业书,很厚,找到看一下,

对切,是由于对涨的需要,你把你的两件对扣在一起就看明白了,我希望请你公司成型工艺的工程师上来讨论一下,更加明晰,你在他边上看捉,一下就明白了。你公司不可能没有这类工程师,否则怎么跟洋人打交道。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真没有!
我是搞技术的,现在兼工艺工程师了!大虾这么一说我有点明白了!我们做的是液压钢管总成,扩口之前的工序是弯管,弯管的时候已经将切好了,看来只能一次胀一个了!

网友:
你还是没有理解对,是先涨再切,一次可以涨一大串,比如管长六米,排好尺寸,就可以涨一堆。

我不明白,贵公司怎么会没有这方面的家伙,就接类似的活,怎么做呢?

网友:
一个个胀,吃力不讨好。
最好发个整图上来,看是否可以先扩口再弯管

楼主:
不能先扩口在弯管,因为扩口后弯管机在弯管的时候就装不上了,弯管机夹头只能夹圆柱段,并且如果弯管的头部太短的话,两头都无法进行弯制。传一个图大家帮忙看看。多谢!

网友:
看了一下上面的图,应该是在钢管折弯以后,在管端做的扩口,和楼主以前发的不一样,不是做直接头,

这类东西是折好弯以后,直径大的用聚氨酯拉胀,直径小的无法填充聚氨酯的时候,用直接液压推胀就可以了,关键问题是根据你的直径系列设计胀枪就可以了,用胀枪在现场胀。小直径直接胀要先磨端口,滑动盘用硬质合金的,内胀杆密封选高压的双层密封,初始夹持力以不破坏表面为宜,第一级胀到可以自身夹持,松开机械夹持,避免收缩滑动形成的纵向夹痕。之后,胀到规定尺寸,增压速度你得自己试验一下,我说不准确。推胀力以不产生内皱褶为宜,

大管径比较简单,不再卖弄,用聚氨酯或液袋都可以,液袋是否适应你的胀角,估计要试验一下,

楼主:
感谢大虾的精辟论证,我会仔细研读的!
顺便说一下,以前发的图片是ISO8434-2标准对钢管37度扩口尺寸的要求(仅仅对扩口的要求),后面发的图纸是客户图纸(钢管总成)。

楼主:
我这几天在找内高压成型的有关资料,但没找到详细的资料,大虾能否指点一二,我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学习学习!
谢谢!

网友:
你找金属冷成型的相关书籍看看,还有,在网上找找看看,也许有,

网友:
太专业了,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楼主(2009-08-13):
感谢大家对本帖的关注,特别是过街蛤蟆大虾的指导,我现在找到了一家工作做旋压扩口机设备的,芬兰进口设备,该设备的扩口成型效果还不错,为了感谢大家的对本帖的大力支持,现将该设备的加工视频上传。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
继续,第二部分

楼主:
继续,第三部分!

楼主:
继续,最后一部分!

网友(2009-12-18):
回复 网友A:
有问题请教楼主,关于钢管扩口的,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还是旋压技术好,在保证精度的同时也能保证表面粗糙度

楼主:
应39楼朋友的邀请,将本人油箱公布如下:limengjun1982@163.com,朋友也可以在论坛上进行讨论,大家一起讨论会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我们现在也碰到∮6x1小直径薄壁钢管扩口问题,找不到合适的扩口方式。; p, b& ~% v$ b  m- t
想请问楼主旋压扩口机哪里采购?或者可以到哪里加工?谢谢楼主!

网友:
还想请教一下楼主,我们也是弯管加扩口,按照加工顺序来说应该是先弯管再扩口,最后加工后效果如何?还有较深的压痕出现吗?

网友:
这是什么资料呀  大虾

网友:
是否有更大规格的管子74度扩口尺寸?  感谢!

网友:
是否有更大规格的管子74度扩口尺寸?  感谢

楼主(2010-01-18):
有的,最大直径可以到220左右,请问47楼是做什么行业的,液压行业一般用不到这么大。

网友:
这种内高压的工艺还是第一次听说,长见识了

网友(2010-10-13):
收获很多,太感谢了,正好也在做类似的东西

网友:
博士后和民工最本质的区别:

    联合利华引进了一条香皂包装生产线,结果发现这条生产线有个缺陷:常常会有盒子里没装入香皂。总不能把空盒子卖给顾客啊,他们只得请了一个学自动化的博士后设计一个方案来分拣空的香皂盒。博士后拉起了一个十几人的科研攻关小组,综合采用了机械、微电子、自动化、X射线探测等技术,花了几十万,成功解决了问题。每当生产线上有空香皂盒通过,两旁的探测器会检测到,并且驱动一只机械手把空皂盒推走。中国南方有个乡镇企业也买了同样的生产线,老板发现这个问题后大为发火,找了个小工来说:“你他妈给老子把这个搞定,不然你给老子爬走。”小工很快想出了办法:他花了90块钱在生产线旁边放了一台大功率电风扇猛吹,于是空皂盒都被吹走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1、知识并不一定都是生产力;

希望这个故事给大家有什么启发。

网友:
你们加工的最大直径是多少,我想要做140内径,壁厚10mm的内不

网友:
资料白下了 是catia安装说明

网友:
收获很多,也是第一次了解内高压扩口技术,特别感谢各位大侠们

网友:
不大清楚制造过程,学习下吧!

网友(2011-11-30):
学习一下,正好也在用这个

网友:
第一次听说内高压!!

网友B(2012-01-10):
扩口可以使用O+P生产的74度扩口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扩口可以使用O+P生产的74度扩口机

我们第一次采购的就是O+P的扩口机,他的扩口方式是冲压式扩口,而不是旋压式扩口,勉强能够扩口成形,根本不符合图纸要求,密封性能也不可靠。

网友(2013-05-10):
没钱看不到,看各位大侠的高论学习中

网友(2013-08-29):
为什么视频看不见,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
这个帖子相当的好

网友(2013-12-29):
关于扩口这块可以和我讨论一下,我一直用扩口机

网友C:
我们是做无焊接液压管道系统的,小管是用Walform挤压成型技术,大管是用37度扩口,厚壁管是用止退环连接,有想了解这方面技术的,欢迎相互交流。

网友:
你的扩口机解决了吗

网友(2014-06-12):
扩口式液压钢管(90度),可以做吗?承压20MPa?

网友(2016-11-23):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做无焊接液压管道系统的,小管是用Walform挤压成型技术,大管是用37度扩口,厚壁管是用止退环连接, ...

您好!请问这种口部如何成型的呢?

网友(点评):
专机镦的,配O圈接卡套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