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标注转化为跳动标注---请教

楼主(2009-06-23):
同轴度标注转化为跳动标注时,为1/2的关系么?谢谢!

网友:
不懂  学习一下

网友:
看看他们的定义吧,1/2的关系是怎么来的?符合定义吗?

网友:
是的
是1/2关系
如果跳动是0.01,那么同轴就是0.02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的帮助

网友:
好像是反了吧?应该如果跳动是0.02,那么同轴就是0.01

网友:
我仔细看了下同轴度定义····同轴度正确测量方法太难··要考虑被测轴线弯曲、倾斜、偏离等很多因素。·通常很多公司都是近似等同为跳动····因同轴度是一个圆直径而不是半径。

网友:
同轴度的公差带是以理想中心为圆心的Φt,而跳动的公差带是相距t的两理想圆。这就不难理解它们之间的数值转换关系了吧。

楼主:
好象不是一半的关系

网友:
你看看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吧,

网友:
同轴与跳动是同一概念么

网友:
应该相等吧,形位公差表里是一样的,从定义上将跳动也应该是差值

楼主(2009-08-26):
应该是这样的。当被测表面形状误差很小时,若被渊圆柱面轴线与基准圆柱面轴线同轴,则被测表面同轴度误差为零, 径向跳动误差等于圆度误差, 当被测表面形状误差很小(可略), 若被测圆柱面轴线与基准圆柱面轴线不同轴,则被测表面存在同轴度误差和径向跳动误差, 数值上两值相等, 同轴度误差并不是径向跳动之半。

网友:
同轴度和径向跳动公差是一致的

网友:
哪位大虾给推导一下?

网友:
应该是1:1的关系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