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不锈钢钢带时造成焊道发蓝的因素是什么?

楼主(2009-06-23):
请问各位高手304或316不锈钢焊接时有时焊道会发蓝,请问引起焊道法兰的因素,越具体越好,谢谢各位!

网友:
是因为焊接时高温不锈钢氧化造成的,可以在焊接时加二氧化碳或者氩气等惰性气体加以保护,就不会发生了!

网友:
3 x( u% \; L4 A3 b如果要求高,不能氧化,请充氩保护,管材比较容易,如果是板则需要特别的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