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图,这个卡键怎么安装呢?

楼主(2009-06-23):
大家看这个卡键怎么安装呢?是不是从油缸的底部安装导向套,再从端盖部安装卡键和挡环呢?

网友:
先将导向套往缸筒里面进到右端和卡键左侧平的时候,从缸筒内活塞杆外的空隙里装入卡键,然后再把导向套拉出来,套上外部的套环,装上弹簧挡圈就行了

楼主:
谢谢啊,呵呵!我想要这种结构,能不能设计成端盖平的结构呢?现在是中间突出来,我想要端面平的结构,能用孔用的弹性挡圈吗?

楼主:
可是如果用孔用挡圈,就不能固定导向套了

网友:
平端面可以采用其他结构,如果非要卡键结构,活塞杆和缸筒之间的缝隙要足够大,以放开孔用档圈。

网友(2010-03-19):
学习学习,我也再学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