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仪器能测量2-16um内孔直径

楼主(2009-06-23):
有哪种仪器能测小孔径(0.002-0.016mm),当然要便宜的设备,我公司有电子显微镜,可测量,但不能用于生产.

楼主:
图纸如下edrawing.exe)

网友:
想在线测量?问杨天吧

网友:
这个厉害,一般用影像测量在线上可以实现,不过不便宜!看看杨天兄能否有更合理的解决方案,我也想知道知道结果!

网友:
扬大侠应该会用气动量仪的原理给你搞个现场检测仪。在线,没必要吧。

网友:
对不起各位兄弟啊,我不会呀。
螺旋线 老兄,我知道的目前市面上常见的气动量仪欧美的日本的还有本土的,好像测不了微米级的孔,至少是不能比较准确的测量;我的当然也不行

网友:
同时谢谢楼主,这是最近看到的很少的可以跟帖的问题;那些让我头疼的要么是课本上就有答案,要么是没有条件可以有N多答案的问题

网友:
我想知道 这种小孔时如何加工出来的
测量很有困难 从来没遇到过如此之小的孔径

网友:
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最实惠的方法就是:你做出来多大孔,是做什麽用的呢?
孔里应该杆状配件吧!你就拿那个配件样品用数字显示千分尺测量准确好,在生产中就用那个插一下感觉通过就行,通不过就返工,有些松(考你做品管的经验)的话就就用你们的电子显微镜测一下看看大多少,超差的话就不行了。那麽小的孔确实不好在生产中进行边生产边测量保证尺寸。
要花点钱的话可以买二次元来进行专门测量,um的尺寸应该没有问题的!你们生产的多的话且长期的话最好购买一台便于满意客户要求。

网友:
高压油嘴上有这种空,雾化用的.要求压力很大

网友:
很少见,学习了。

网友:
2次元我很怀疑它能否有这样的检测能力?如果能的话,这机器可值钱了。很想知道加工工艺,能否透露一点点
我们做了个0.3的孔,只是通气用的,前期也把那些家伙搞得够呛,现在做下来还可以,材料是有机玻璃的,要通明滴!

网友:
0.002-0.016mm   8倍

这个范围对这个尺寸来说蛮大的呢

如此

在线检测的话

建议用通、止塞规    尺寸再小都能做的   有公差更好

产品的材料和用途给出的话

再议

这会影响测量精度的

网友:
用止通规检测的话

还要控制插入的力

连带气动装置就好了

用气动力,调节好范围

工人只需把工件放在检测夹子里,对准止通规,气动推动插入,合格的不报警,不合格的T出。。。

很简单,很实用,很快捷

网友:
呵呵呵,通止规,0.002,一般人的眼睛是分辨不出来的,怎么塞进去?
期待更好的方法出现,如果牵涉到商业机密,给个大概的方向也好。
想起蛤蟆兄了,混世魔王,见得多,没准有什么好想法

网友:
找个油泵油嘴厂的就明确告诉怎么检测。
可惜,最近没有去这些单位的公差,大家能等,过一段时间让他们问问。

网友:
我见过测量纺织机械上面的丝线孔的,很小很小,加工好象是激光吧,不确定

这个好象有专门的设备
你这个不会也是用在纺织上面,为了让线通过的孔吧

网友:
厚度0.04  这么个大圆盘

中间那么个“眼儿”

不用设备还真难发现呢

呵呵

网友:
在线影像测量

网友:
感觉你这玩意是用在农业药物喷雾器上的

那个喷嘴的形状就和你这个很像啊

也是一圆片   中间有个孔   喷雾用

网友(2009-08-04):
我公司二次元 详情联系东莞鹏展电子仪器
! a3 a2 M2 P% }$ L电:0769-82830257

网友:
这个公差多少,你说喷油嘴检测我们有响应的东西,X光层析成像复合式三坐标。不光尺寸,还有型位也可以测量,这个用在研发上,生产上面用成本很高啊 !

网友:
用电动孔径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