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编写精加工程序,把我难住了

楼主(2009-06-23):
有个很简单的台阶轴例图,让编写精加工程序,把我难住了,精加工和一般的加工不一样吗?附件里面有图~

网友:
有什么难的?很简单的加工程序而已。把图放大点,让我看清了给你编。要螺纹刀、槽刀、外圆刀、割断刀。

楼主:
程序我也会,就是理解他那个什么精加工程序,~程序就程序呗,还整个精加工!还有,我是给别人答卷子,要是我自己干活早就弄完了,这我也不敢呀,万一给人家弄错了呢~~呵呵,各位帮个忙啦~

网友:
哦,是考试的时候卷子上的题目啊!这个应试教育真的要害死人的。卷子上要你做精加工程序估计就是要你走G70完了再走G71而已。在外面实际应用的意义不大,学习了以后使用到的机会不是那么多。

网友:
把图纸放大一点啊

网友:
房东是个新手吧,这好像是考试题

网友:
其实精加工程序和粗加工程序区别不大
主要还是加工顺序和加工部位不同的区别,和程序关系不是太大

网友:
精加工就是精加工,不用考虑粗加工了。这也难倒了?粗加工你还考虑什么循环、余量。精加工程序就简单了呀。就按轮廓走一刀了。
不是所有工件都慢粗精加工一道完成的,有时当然得分粗加工和精加工呀,楼主没干过活不成?
或者说楼主所有做的产品,都是粗精加工一到完成的???

网友(2009-07-31):
这个是试题吧

网友(2010-01-25):
很简单的东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