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好的毛坯要看天气的,什么原因?

楼主(2009-06-23):
听老师傅说,铸造好的毛坯要看天气的,有这方面的原因吗?是不是季节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状态的零件?
% i  x& q- G4 f3 u( d请教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
好像是温度湿度等会对金属内的应力产生影响

网友:
是的,由于天气的变化,使得空气中的湿度不同,这样同样的铸型里面水分含量不同,生产的铸件毛坯容易产生气孔类缺陷。

网友:
哦  又长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是的,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A:
南方的梅雨季节难道就不能铸造了吗?

楼主:
有什么好的控制方法吗?什么天气情况是最有利于铸造生产的?

网友:
可能是和温度湿度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学习了,铸造车间控制环境确实不容易。

网友:
是的,同意3楼的

网友:
是的,我也听说了,只是还是想不通!

网友(2009-08-03):
空气的潮湿度会影响铸件表面的针孔度

网友:
如果是在恒温车间呢?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影响了?

网友:
1)、天气条件下湿度的不同
影响铸型的含水量的多少,即影响到浇注时金属液和铸型反应产生的气体的多少,进而影响铸件气孔缺陷的多寡,从铸造工艺角度要注意在湿度较大的情况下,要设计好铸型的出气孔,增强铸型排气功能,涂刷涂料,尽可能减少金属液和铸型的接触;
2)、天气条件下气温的不同
影响浇注条件,主要针对的是高温出炉,低温浇注铸件;相同时间间隔内,出炉后浇注时的温度变化较小,需要适当降低出炉温度;以防止由较高的浇注温度产生缩孔、缩松等缺陷!

另外,铸件从浇注完成到落砂的时间间隔要适当放长一些,保证铸件的充分凝固,防止急冷导致产生裂纹等缺陷

网友:
比如有些东西本来可以用 粘土砂做的,但由于天气等环境原因可以改为树脂砂铸造

网友:
主要是天气(温度、湿度)对铸型和冶金质量有较大影响。从而影响铸件质量

网友(2009-09-15):
应该这么讲吧:由于天气不同,气温、湿度也不一样,对铸件内部的内应力有影响,比如说内部拉应力随气温降低有下降趋势,主要就是温度的影响!

网友(2009-11-25):
我们可以通过工艺参数来调节,我们公司365天都在生产,有晚班和白班,要是按你师父说的话,我们铸件的质量还能稳定吗?我们的产品90%出口国外

网友:
是的,由于天气的变化,使得空气中的湿度不同,这样同样的铸型里面水分含量不同,生产的铸件毛坯容易产生气孔类缺陷。
引用 网友B:

版大说的是砂铸吧,对熔模铸造来说气候的影响更为敏感,特别是制壳工序,温度和湿度会影响型壳的硬化效果和干燥时间,如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后面的浇铸就会跑火,造成严重的质量事故

网友:
呵呵,又学习了。。。搞机械也有有趣的一面啊。

网友:
影响多大,有详细资料吗

网友(2009-12-31):
型腔水分不同,,,,,,,,

网友:
说的主要是涂料车间

网友:
大气的湿度是影响的关键因素。因为大气中的氢气、水都能溶入铸造液态合金中,影响产品气孔。

网友(2011-01-31):
天气影响主要为:湿度及气压。
湿度影响:气孔、渣疤
气压影响:缩孔、缩松

网友(2011-03-10):
干燥温暖的天气最宜于铸造

网友:
支持三楼的观点,呵呵!!!!!!!!!!!!!

网友:
铸造件铸造完后,要进行时效处理,是在室温下进行的,所以和天气的温度湿度有关

网友:
一般要求水分占4%左右水分大小否侧影响粘接剂的粘接性能

网友:
确实是这样子的,·········

网友(2011-06-13):
冲天炉对天气敏感些吧,空气中的水对铁液影响很大,可以预先除湿,成本高些

网友(2011-09-03):
要看说明铸造了。砂铸水分,透气性有要求,熔模主要是制壳方面有影响啊

网友(2011-10-18):
湿度 跟温度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方的梅雨季节难道就不能铸造了吗?

要做到整个工艺环境排湿,难度太大了吧?

网友(2012-03-19):
气压、湿度、温度等对铸造都有影响,根据不同情况满足工艺技术要求生产

网友(2012-07-06):
有书面的文献吗,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