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yw1车40cr,为什么总是不断屑,都缠在轴上

楼主(2009-06-23):
用20mm棒料40cr,粗车到16mm. 用yw1的硬质合金刀头,机夹刀。自贡的

主轴转速1200, 吃刀2mm. 进给 450 。用双顶尖车轴。。。。

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不断屑,都缠在轴上。

原来车45#很容易的,都是崩屑的。(切削参数同上)

请各位师傅,给予帮助。。。。。。。

是刀具问题,还是切削参数问题。。。。

网友:
你的切削速度只有60m/min,进给量是0.375mm/r,单边切深2mm。
主偏角是多少?
在改变切削参数没有效果的前提下可以使用带有三维断屑槽的硬质合金刀片,可选择粗加工或半精加工的,速度提升后效率会更高。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进给再打快点就断屑呗,不过光洁度就不好了

网友:
粗车,你把转速降低或再加大及进给(刚性能及的话)都能断屑,关键要看是什么槽型的!
工件硬度多少?热处理状态如何?都很重要。

网友:
槽型很重要的,另外加点切削液也可以断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讲的有道理。
估计自贡YW1焊接刀头,可能有二维的磨制槽,某些二维的断屑槽也有较好的断屑性能及范围。
楼主还是试试数控可转位刀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回复,我用的是90度的机夹刀片。

网友:
建议使用山特的PR槽型。
另,大家想知道的是刀片槽型。“90度的机夹刀片”是安装角度,不是刀具的形状角度。

网友:
用两顶尖不怕有危险?

网友:
转速放慢 走刀发块就好了  看你选择什么样的槽 不然的话刀具的寿命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