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进机卡链都有什么原因引起的,怎样解决?

楼主(2009-06-24):
掘进机卡链都有什么原因引起的?
怎样解决?

谢谢!

网友(2009-10-30):
原因很多,常见的煤块过大,装载系统动力不足,链条结构本身的结构不合理等等

网友(2009-12-01):
我想主要是链条结构本身的结构不合理,可以用一种机构提前清除障碍,避免卡链。

楼主(2009-12-31):
主要在从动轮位置卡链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