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这道题简单题的答案对不?

楼主(2009-06-24):
9.液压泵的实际流量比理论流量(      );而液压马达实际流量比理论流量(                      (大;小)

网友:
前面的是:小。后面的是:大。

楼主:
没啥子嘞?讲讲吗?

网友:
液压泵填小,马达填大。泵的流量是输出流量,所以实际小于设计。而马达是需求是输入,输入要大才能满足马达的工作需要。

网友:
一个是动力装置,一个是执行机构。

网友:
这问题不能这么问吧,应该问排量吧,泵肯定是小,马达的怎么回答啊,给它多少流量就多少呗,超流量就超速

网友:
4楼的回答很详细
很信服

网友:
液压泵的理论流量是通过流量计算公式得到的,没有考虑外泄漏,因此实际流量比理论流量小;
同样,液压马达的实际流量是理论流量加上泄漏到马达中的流量。

网友:
液压泵的理论流量是通过流量计算公式得到的,没有考虑外泄漏.但液压泵却存在内泄漏,若内泄漏大,实际流量比理论流量大

网友:
液压马达是一个带液压泵的马达,液压泵和马达做成一体。

网友(2010-10-27):
说得对  前面的是小 后面是大   因为 液压泵输出压力 因为不是理想情况 所以有损失 所以小

网友:
我觉的这个题考的是个基本概念:
对于液压泵:理论流量是指 排量*转速 由于泄露的存在泵出的油没这么多,这就是说实际流量比理论流量小
对于液压马达:理论流量也是指 排量 *转速 由于泄露的存在需要泵出更多的油来满足这个排量和速度,这就是说实际流量比理论流量大

网友:
楼上正解,其实就是个容积效率作分子分母的问题。

网友:
对 很简单的常识题 前面的是:小。后面的是:大 泵和马达都是有内泄的

网友:
这个不是问题吧,由于泄露而导致容积效率小于1
泵吸入并输出油液的,理论流量是排量乘转速,由于内部的泄露,实际输出的流量肯定小于这个值
马达的则相反,输入压力油液流量要大于理论需要的油液流量

网友:
恩 液压泵 取决于外部负载 即出口   而液压马达 取决于进口处流量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的回答与解释

网友:
四楼,太牛逼了。崇拜你呀嘿嘿

网友:
这应当是比较常识的问题,但回答起来比较困难啊

网友:
第一个小,第二个大,简单的很

网友:
有意思,基本知识,看看定义楼主没问题的!

网友:
相对于执行器,泵和马达一个是靠别人提供一个是提供给别人,流量主要就是考虑中间环节泄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