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的计算--请教

楼主(2009-06-24):
丝杠精度P3,有效行程内的行程变动量是16微米,伺服电机分辨率0.01微米
请问电机驱动丝杠行走300mm的误差是多少,精度能达到多少?
怎么计算的,谢谢

怎么计算行程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
这个,你得问激光干涉仪才行。

网友(2024-03-26):
也在找这个呢

网友:
详细看一下丝杠 积累导程误差E,e300,e各个曲线的含义。

定位精度与重复定位精度的概念是针对机床整体性能各种积累误差之和,这个没法计算只能激光检测,定位精度在数控系统中还可以适当补偿调整。

网友:
这帖子可够老的,楼上说的蛮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