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压马达有什么用

楼主(2009-06-24):
这个液压马达有什么用

网友:
你问的是不是那个2位2通电磁换向阀有什么作用??

网友:
我看也是问的那个阀吧,难道马达在这里不是执行机构吗?

网友:
对呀,液压马达肯定是执行机构了,至于那个电磁阀,肯定是做短路用的了。

楼主:
是啊,就是想问哪个阀的,这样组合有什么意义,

网友:
这样可以让马达在一个方向上转动或者不转动。

网友:
短接马达量个工作油口的吧,这样马达能自由转动,在我接触的系统中很多回转系统都这样做,做自由滑转功能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