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圆怎样打断。

楼主(2009-06-24):
我在CAD中画一个圆,怎样打断此圆形呢,CAD提示圆弧不能是360度。请教!谢谢

网友:
用break命令

网友:
傻点的办法也有
随便画2条线
然后打断就行啊!

网友:
画两条线,然后删减,留下需要的一部分就行了,在交点处打断也可以吧,

网友:
可以直接用打断命令,在图标上有,从第一点到第二点的选择方面如果是顺时针,则打断以第一点向圆心看的左边部分,如果是逆时针,则打断的是以同样看法的右边部分

网友:
看来只能使用辅助方法了。没有点打断的功能

网友:
楼主的CAD版本可能过低了,现在的CAD都支持直接打断的,我就常用到

网友(2009-07-28):
直接在交点BREAK就可以了吧

网友:
可以直接用"打断"命令!但不能够用"打断于点"那个功能!你试试!能使用辅助方法画两条平行线与圆相交!用"修剪"
任你搞了!

网友:
打断和剪切都行

网友:
这个可以用到螺纹的那个3/4圆中吧:-)
制图课本上标准是3/4多一点
可是很少有看到画到多一点的
都是直接裁剪出来的

网友:
输入“BR”,回车或按一下空格键,在圆上需打断的地方点一下,再逆时针方向在圆上点一下,这一段就被打断了。逆时针或顺时针点击其打断的部位是不同的,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直接用打断快捷键就行了

网友:
可以使用打断于点的命令

网友:
打断修剪都行

网友:
嗯,用修剪和直线来实现

网友:
特别想问问你到底要一个360圆弧要干什么用呢?

网友:
画辅助线在修剪好了

网友(2009-10-06):
用辅助方法画两条平行线与圆相交!用修剪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2018-05-24):
圆肯定打断不了,但是可以修剪

网友(2018-07-18):
之前好像遇到打断的时候不能直接断开,总是要删除一部分才可以,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