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数控车床闷车

楼主(2009-06-24):
我现在顶账了济南一机的ck616i数控车床一台,系统是广数980ta的,加工45#钢件,背吃刀量过1mm车速降低,甚至停下,闷车。望大虾支招,谢谢

网友:
电压不稳。。测量下

网友:
看一下主轴传动链,是否变频电机和主轴的同步带松了.

网友:
是否是转速太低,导致主轴的转矩小呢。

网友:
关注中。望大侠指点啊

网友:
机床刚性太差,超负荷而降速,停车

网友:
一般老机床多是皮带打滑

网友:
看看皮带是不是打滑了。要不就是电压不稳。还有就是电磁离合器有毛病。看看空转的是后能不能闷住。能的话就是离合器坏了。

网友(2009-07-28):
哈哈,楼主你真有才。

网友:
料的直径多少?我也用着一台济南616车直径50以上的就不行了

网友:
老机床多是皮带打滑.我们厂里也是,建议皮带.

网友:
建议换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