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螺纹的粗牙细牙>?

楼主(2009-06-24):
怎么用卡尺和肉眼区分

网友:
得先查标准,了解哪种尺寸的粗牙多大,细牙多大. 然后用白纸在螺纹上转一圈,用卡尺量螺距就知道了.

网友:
1. 用一张白纸在螺纹上使劲按或摩擦一下,使白纸上至少留有三个螺纹的轴向痕迹;
2.用卡尺或钢板尺测量螺纹的轴向痕迹的长度,计算两个痕迹之间的距离;
3. 在工具书上查找与之相对应的螺距即可。

网友:
有标准!公制的是多大的螺距!比如说M5的螺纹公制标准螺距是0.8mm你看10个牙应该是8mm!

网友:
用卡尺量多牙,除以下就是螺距,再对照螺纹标准确认是否是粗牙

网友:
感觉像蒙的一样

网友:
嘿嘿,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区分呢。
这下略略了解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