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螺纹的粗牙细牙>?

楼主(2009-06-24):
怎么用肉眼或卡尺能量出来

网友:
用肉眼只能凭感官与经验判断,卡尺测量起来不精确,最好的办法是用牙规,准确方便快捷.

网友:
卡尺可以粗略判断,准确判断用牙规,关键是很多人没有齐全的牙规

网友:
用纸在螺纹上压一下,留下的印记取10牙测量其长度,然后除以牙数,即为粗略的螺距.很实用.

网友:
细牙螺纹与粗牙螺纹螺丝在用途上都是做紧固用,细牙螺丝一般用来锁薄壁零件和对防振要求比较高的零件. 你可以从用途上来判断,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粗牙螺纹用的多

网友:
粗牙受力比细牙大!

网友:
各找一个粗牙和细牙的螺栓看看。
无话可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