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DX请指点一下

楼主(2009-06-24):
普通电机11KW用在车床主轴上,能直接起动吗?如不能采用什么方法降压起动方式和制动呢?谢谢。

网友:
直接启动电机要发热的,通常在三相绕组上并上适当大小的电阻,降压启动,用三个20A以上的交流接触器.外加一个时间继电器,用来调降压启动时间.

网友:
11kw不推荐直接启动,应该用星三角启动

楼主:
请问:并上多在的电阻才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