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变黑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6-25):
最近去客户那边的时候,发现冷却切削油变得很黑很黑~不知道是哪方面的原因,请高手赐教一下,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
外部污染,温度过高等

楼主:
外部污染,温度过高等
引用 网友A:

温度过高也能影响油质吗?这个机床上面有配置冷却压缩机,所以一般温度都控制在比较合理的范围类~

楼主:
恕我大胆,不知道跟工件内在的元素有关系呢?

网友:
可能是黑色硫化物污染,铁和硫、水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有臭味的硫化物。从化学的角度来考虑到

网友(2009-09-07):
油的发黑有很多的因素,具体可以一起讨论,来我的博客一起分享:http://syjope.blog.boke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