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操作,紧急求助

楼主(2009-06-25):
装配图中,两个零件隔的很远很远,看见其中一个,就看不到另一个了,要把两个零件移到一块,怎么办啦?

想移动其中一个,但相对另一个的位置不晓得在哪!!!

急急!!
拜托!!!

网友:
用配合约束试试,可以自己定义两个配合面之间的距离!

楼主:
试过了,找到一个面了,另一个面没法找到

网友(点评):
在别人的回帖里点击回复再写,他会收到提醒。

网友:
什么结构能让两个零件相隔很远,楼主为可不缩小模型显示呢。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楼主在添加某个约束后,对零件做了旋转后出现的。
可以撤销-撤销-再撤销,知道回到旋转操作前为止。

楼主:
对,搞了个错误约束,弄成了无穷远。

可是已经存盘重开了,没有退路了,如果重新装入,配合好多好麻烦

网友:
约束不是可以直接修改吗?这个软件俺没用过,SW里是可以的,应该都差不多吧。
把关于这两个零件的约束都打开看看,也许能搞定。

网友:
应该是修改约束可以完成的,试试看

网友(2010-11-23):
可以单独旋转零件的,没记错的话快捷键G就是的...我以前选都是这样的

网友:
你可以在模型树立面操作,直接改配合的尺寸.

网友:
没看时间,帖子好老,最近刚看到这个版块,以前就是看看大侠们的文字////看来这个版块冷的可以啊///////////

网友(2011-05-23):
删了那个零件 然后 重新调进来

网友:
把约束删除,重新进行约束。。

网友(2011-11-15):
在装配中 直接用配合   找出两个零件中心就可以

网友:
可以先约束到一起,在解除约束就行了

网友(2011-12-20):
在模型树里面改吧,可以只改约束,也可以替换或者删除这个零件重新装配,再做约束

网友:
好像这个不是主流软件,我用过一段时间,不用学,会了SW就会INVENTOR

网友:
应该是那个无穷远的件里有一个错误的约束或你旋转了它,你在模型树里找到把它的约束修改下.

网友(2012-06-19):
鼠标滚轮连续点两下,界面全部零件都会看到的,找到你说的两个,重新约束下,如果你先前约束过会出现错误,你点确定,然后在诊断的地方把约束很远的约束删除就行了

网友:
存一下盘,后把插入的零件删除重新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