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材料B

楼主(2009-06-25):
请问材料牌号后面B是什么意思?

网友:
钢号后面可标出表示质量等级和脱氧方法的符号。
  质量等级符号分别为a、b、c、d。
  脱氧方法符号:f表示沸腾钢;b表示半镇静钢:z表示镇静钢;tz表示特殊镇静钢,镇静钢可不标符号,即z和tz都可不标。例如q235-af表示a级沸腾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