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OB'L 活塞真空泵的马达通电后一直转,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2009-06-25):
WOB'L 活塞真空泵的马达通电后,一直转,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只有两种可能:
1、真空压力传感器坏了不动作所以一直转,此时其真空值和电机电流都较大或接近额定值。
2、真空泵不密封---活塞环对口、缸套磨大、气阀坐不严,此时真空值很低甚至没有 电机电流值不大。

楼主:
谢谢,版主。
1、电机是Thomas电刷电机,好像没有真空压力传感器。
2、请问此真空泵的原理,是否以电机电流值为标准,来衡定真空值?,谢谢

网友(2010-05-22):
回复 网友A:
这种往复式真空泵是不能以电流的值来作为标准的
简单的说他的原理就是在汽缸里面安装活塞,汽缸的底部和顶部安装进气阀与排气阀,通过的活塞往复运动,改变汽缸的体积,而达到分别从进气阀吸气和排气阀排气的目的!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通电后马达一直转的意思~~